刚买的RT809F

楼主(2015-08-18):
今天刚到的编程器,以前都没用过编程器,在线刷液晶屏看视频后会了

如果是刷主板上的8脚BIOS该怎么弄啊,虽然设备上写着是U字朝上,单我看到有些BIOS没有U这个缺口啊

这16个接口哪些是用来刷的啊

网友:
上面八个接口刷  扩展

网友:
看点就行了,左下角

网友:
到底多少钱,买的?没看懂

网友:
主要是刷写速度怎么样啊,我的老编程器很慢

网友:
编程器那个标示,极性点在左上角,下面刷8只脚的,应该是这样的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要单独买座子,5块钱一个,大八脚和小八脚的

网友:
需要这个座子放芯片的

网友A:
请问编程座这样放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编程座这样放对吗

有个点的是第一脚

网友A:
我好想没看见点啊,一脚是什么意思,供电脚吗

网友:
再问一句,如果放倒了是不是会烧芯片啊

网友:
不会吧,我经常放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好想没看见点啊,一脚是什么意思,供电脚吗

正对着芯片上的字,左下角是第一脚

网友:
维修神器,好多人反馈很不错,早想入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想没看见点啊,一脚是什么意思,供电脚吗

这个是脚定义编号,和电源没关系,还的多学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对着芯片上的字,左下角是第一脚

1脚找到了,最后问一下,这样放芯片脚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对着芯片上的字,左下角是第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找到了,最后问一下,这样放芯片脚位对吗

就是这样放的,不过是放在哪个座子上,座子放在编程器上

网友:
放在下面那个就行了 上面那个是更大的才用

网友:
就是这样吧

网友:
看到了一个700多 又看到一个200多 到底那个呢?

网友C:
要转换插座,都要卡紧哦。

网友:
好强的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