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C 601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5-08-18):
我的机子是宏碁tc601-100 他出厂就是预装的win8系统,我现在要换win7系统。根据网上的提示需要进入到bios里面去修改某些项,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1:进入bios
2:把Secure Boot 改为disabled

3:把Boot Options项里的Lanuchcsm改为Always(问题出现了我的bios里面没有lanuch csm项)

网友:
求大神们解答一下

网友:
貌似有个安全启动关闭,有个UEFI改成 好像什么其他OS或者UEFI+ XXXOS ,重启,然后就能识别U盘启动了,进PE把硬盘从GUID格式化成那个MBR格式就可以了,大概是这样的 我试过一次 BIOS就需要改2项好像

网友(2016-02-28):
这个好像只能强刷BIOS 才可以

网友A:
把你的硬盘拆下来,按到另一台能装系统的机子上装

网友(2016-04-12):
要重先刷BIOS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转换uefi,不过你这么多的修改是不是就是要修改uefi的?应该一开始就能用u盘或者别的启动方式的.先试试用别的东西启动电脑开始安装,说不准已经可以装了呢,别太纠结没有的选项.

网友(2017-02-16):
bios问题刷bios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效果

网友:
你装win7驱动不支持,你进到桌面就怂了,触摸板无法用,外接鼠标键盘无法用,一大堆驱动没打

网友:
这个问题只能咨询我了,要支持leagy设备必须刷成老版本的BIOS。 还有必须装了UEFI的系统后才能在系统里面刷leagy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硬盘拆下来,按到另一台能装系统的机子上装

没用的, 你拆下来,装好了系统。这个主板照样不认! 他只认UEFI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