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奇怪问题

楼主(2015-08-18):
联想G400 ,开机提示 AUTO REBOOT(KB RESET) COUNTS=数字
反复重启 ,重启一次计数增加一次。
  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原来进入BIOS设置了什么东西,退出之后就出现这种问题了,你在进入BIOS恢复,保存退出看下,要是不能进入BIOS,联想的机器旁边应该有个小圆的恢复键,按下后开机也是可以进入BIOS的

网友:
百度一下 一大把

网友:
应该是键盘引起的吧

网友:
刷BIOS   这样的机器修了不少于5台了

网友A:
要么BIOS 要么EC 9012的程序坏了

LA-9631P EC程序.rar

网友:
bios设置很简单,没什么可设置的,我也怀疑是键盘,或者 ,BIOS重写,试试看吧。最后能不拆机,谁还有好办法

网友:
还是得拆机,刷BIOS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刷BIOS肯定解决,为什么不试试

网友:
你在发帖的时间,都可以把一台机器拆下去修好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讨厌拆机,能不拆就不拆,集思广益,哈哈

网友:
好的啊,开机板的问题吧

网友:
这机子bios坏了是出了名的呀,肯定先刷bios啊,这还要发帖的吗。。。。发帖浪费时间的

网友:
先放电试试  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刷的ecbios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BIOS 要么EC 9012的程序坏了

请教和9012的程序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和9012的程序有什么关系?

提示就是EC有问题 而且9012里面有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