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5屏亮,但不显示。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8-18):
接一台HP515的机器,开机屏亮但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但显示器绿灯是亮的。首先排除了屏的问题。拆机后先换CPU,22GG的CPU,经常出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于是吹了一下AMD的北桥,不行。于是上BGA加焊北桥,结果可以显示了,但屏幕有闪动,画面在跳动。动下屏线有时有显示,有时无显示,难道屏线也有问题,于是先定了一个北桥,焊上去还是后,裸板接屏,亮了。于是开始装机,全部装上后发现又是屏亮不显示,奇怪了。
于是有一个个拆除,当把光驱拆下来是,机器正常显示了。把光驱装上机器又屏亮不显示。拆下光驱显示又正常了。难道是光驱坏了。正好有台取消维修的机器,把他的光驱拆下来装到HP515的机器上,机器正常显示,还能认到光驱还能读碟。HP515的貌似有问题的光驱装到他的机器上,也能正常显示。
机器是搞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看看。

网友:
被楼主绕来绕去的,楼主你已经成功的把我给弄晕了,楼主,你赢了

网友:
没分了 只好评论一下了

怀修旧 -5

网友:
那么说这机器应该是集显的机器了,

网友:
你绕来绕去还是绕不出这个圈,光驱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屏线,换一条屏线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见,为什么光驱会影响屏不显示?不明白。

网友:
有点晕  光驱怎么会导致不显示

网友:
我也是不明白啊。晕!

网友:
你拆了机器难道不试机一下吗?

网友:
楼主这个最后是光驱的问题呀

网友:
光驱坏了都能显示的  只不过会报错

网友:
楼主你厉害,把我初来乍到的人,搞晕了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说实话看到是比较晕,光驱问题会引起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