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一进系统就死机!用示波器抓了几个波波!求帮助

楼主(2015-08-18):
一看到Windows界面就死机!BIOS刷了!用示波器抓了CPU供电的波!死机的时候抓的波!这个主板是3+1相供电!抓到有两项供电是没波的!但是有电压!电压和另外两相有波的一样!所以我就怀疑是CPU这块导致的!这个没波形是怎么个修法啊!换芯片吗?还是说CPU供电有两相没波形是正常的?进PE也是死机!S死机的时候时钟波形也OK!求助!

网友:
开机的时候每一项都有波形!已过内存就有三相没波形了!一进系统死机的时候有一相供电的波形突然起来了!加上之前的一共是两相有波形!还有两相除了过内存前一直是没波形!

网友:
没有看到图片呢??

网友:
发现新问题!我把内存拔了!全部都有波形了!真是奇怪了!就是跑马过内存前全部有波形哦!跑马一过内存!就只剩下一相有波形的了!然后进系统死机的时候又有一相供电有波形!这就是我总结出来问题所在!求帮忙啊!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先别往复杂的方面去想,换个内存,系统,或硬盘试试,

网友:
从头到尾,从尾到头,没看到图片

网友:
换芯片,查节能控制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