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楼主(2015-08-18):
新手求指教
请问一下,主板上usb都损坏,没有5v电压,能不能电源接口那里接5v的飞线过去(是不是随便什么5v都可以飞线到usb 电源接口?)

还有一块hp品牌机主板其他一切正常,pe没问题,但进系统后运行很慢卡(系统重装过,确定是主板问题)
请问这种情况怎么维修?有可能是哪里坏了。
因为没有师傅,所以很多基础问题都一知半解,各位大师不要见笑,多多指点一下。

网友:
第一你说的5V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理论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可以是是 你的的四个脚 分别是GND 好 VCC 还有两个数据线 你可以飞一根5V的试试看    你把个HP的台式机 你有测过硬盘吗?

网友:
你用万能表看看是不是  5V短路 或者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

网友:
在一下其他两个数据线的对地址 看看有没有没有值得  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USB接口没电压,他边上会有一个供电管子,直接短接。
进系统很多是外设和南桥问题多。
想进一步学习,建议参加远程/实地培训。

网友:
学习了。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