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脑主板。就用一个万用表能检测出故障点吗?

楼主(2015-08-18):
不用其他工具,应用 万用表?

网友:
万用表只是测量工具 只有这个还是有些不好判断的

网友:
大多数的故障,都是只靠一个万用表,疑难故障,就要靠示波器了

网友:
基本上可以(数字万用表)

网友:
对基本上够用,有示波器会用的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