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无待机小修

楼主(2015-08-18):
2 y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580的机子,现象不触发。打发走顾客,开始拆机,无进水无腐蚀1 o+ Z$ L#K  G: n! Z
迅速打各个电感节点对地阻值,没有明显短路。  u3 W5j+ o  J6 ]

检测故障
可调电源,待机0.0049,按开机键没反应
开始查故障;公共点电压正常19V3V5V电感没电压,按开机键也没有电压出来。找到图纸7 U6 w8 I5 V/e
开始检查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

可以看出这个英文是待机的时候3V5V 就应该有的,既然没有就要查待机芯片
J:b' C' z; p: k

按工作条件分析:16脚主供电VIN19v,正常、13EN3.3V正常、3REF2.v,! r8 y$ I+ x([
VREG33.3V  17VREG5 5V正常,再查1ENTRIP16ENTRIP2,; b1 @' d2 I2m4 D  z

都没有电压,这就不正常了,这两脚应该是要有电压3.3V的,官方解释是这两个脚是开启和过流阀之设定

这个时候就可以基本排除8205这个芯片,要查1ENTRIP16ENTRIP2,8 m) \3 o7 ^0?
往下看2 x9 ], F8 B%@' j
U5\0 P2 ~8 V

只看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没装件的,ENTRIP1ENTRIP2是没有上拉电压的,应该是内部电压上拉,要保持高电平
PQ405
应该截止,PQ406必须导通,G级要为高电平,可G级只有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jpg0.9V
明显不对。查EC_ONEC发出端有3.3V高电压,这时说明前端正常问题出在后级。PQ406G级高电位是通过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6.jpg
PR418过来的,找到后发现2脚正常,1脚只有0.9,到这里了问题很明显了,肯定是电容漏电,。

网友:
不错 加分 分析到位

网友:
这基本就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根据一些信号来一步步查条件,修起来还是蛮顺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