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13nw,白屏修复。

楼主(2015-08-18):
客户送来台三星913nw, 开机白屏。  本来以为屏问题,进来三星led白屏碰到较多,拆开后用通用板一点,屏好的,那就是驱动板问题了。

在基地论坛上看到,有2个刷了这款mcu就ok的,也抱着试试看,下载了mcu,编程器一刷,开机还是白屏。。。。。。。。这就无语了。

初级维客,基本以前都是换通用驱动板,高压板,或者淘宝原装高压驱动板换上解决问题,今天来了兴致,一步步测量,查论坛,查百度,1小时候发现屏5v电压只有0.47v。一路跑去,过一个电容,到了6脚管3BEA1.  有输入的5v电压,没有输出。哈问题找到。这个貌似没的替换,基地论坛上有文章,很多22寸三星lcd白屏也是这个驱动板的6脚关3BEA3虚汗导致,直接6个脚全部焊在一起,或加焊就能解决。  加焊后,果然问题解决,不白屏。

看来这是才是913nw的通病,白屏加焊这个管子先。

913nw的程序

网友:
谢谢,又学到一点经验了。

网友:
刚好有一台三星943NW显示器白屏,刚打开迅维网,刚好看见你的贴,直接秒了,谢谢!!!!!!!!!

网友:
小白学习到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遇到过花屏的,类似256色那样的感觉,代换驱动板。学到了一招

网友:
我倒是想知道那个管子的具体型号

网友A:
屏5V 供电的·一般都是·MOS ·三个脚的·这个6个的·是啥东西·

网友:
屏供电管。直接短接得了。

网友:
通病  遇到过很多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这都能修好,厉害

网友:
这是个好经验,一定要顶

网友:
听说三星的BIOS会容易坏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知道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
实际上就是它损坏了不出电压,直接短路供电的意思吧?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三星2243EW很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  昨天修个T190  也是这个换  但是找不到这种芯片  就用一个二极管改了下

网友:
学习到。努力中。

网友:
没图纸确实只能碰运气了

网友B:
aoc 2217白屏问题找很多地方,一直没解决,,,,,,学习下。

网友:
三星的屏现在垃圾  动不动就屏坏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和楼上的兄弟姐妹们!!

网友:
学习了,我有个显示器屏到现在还没有弄好,高压板换了,还是会黑屏

网友:
LED的还是lc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5V 供电的·一般都是·MOS ·三个脚的·这个6个的·是啥东西·

两个管子放在一起的,复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aoc 2217白屏问题找很多地方,一直没解决,,,,,,学习下。

你这是严重灌水啊!

网友:
我一向市直接改,以后可以查查,改也要成本的,,,

网友(2015-09-22):
驱动板到屏的供电IC吧?

网友:
看来又是白屏

网友:
楼主,跑线功夫不错!这六脚的管子是什么元件?

网友:
这应该是开启屏供电的MOS管吧?

网友:
白屏很少修到,三星一般都是MCU坏的多。

网友:
碰到白屏都是直接先测量5V屏供电!

网友:
可以直接拉一下5V过去的

网友:
屏供电没,拉过去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5V 供电的·一般都是·MOS ·三个脚的·这个6个的·是啥东西·

符合管子主要工作是经过1117过来的

网友(2017-11-18):
确实是通病了,这个管子不太好买到 ,应急只能短接了

网友:
去掉这个管子,直接导通也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6个脚全部焊在一起 ? 可以吗?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啊
.......................................
恩 高

网友:
这个确实碰到过,直接连线解决。。。。。。。。。。。。。。。。

网友:
我一般都跳线。。。。。。。。。。。。。。。

网友:
三星的 问题真多 通病也多、

网友:
三星的这款是挺爱出现虚焊了。加焊一下就OKl了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一般都是直接更换通用版了。。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屏供电不足,直接短接·····························

网友:
又是一台秒杀的机子了

网友:
这机器我也碰到过,不过我的问题是屏上短路导致白屏的

网友:
白屏,两步诊断,1测屏2驱动板5V准搞定!

网友:
白屏不应该先测屏电压吗?

网友:
学到了,白屏我之前都测保险,屏供电,都没问题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