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绝对没见过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5-08-18):
今天接到一款联想Y400  客户说开机白屏   白屏  这个可以秒杀的 拆机后 测屏供电  发现确有3V   喜大普奔啊   居然有屏供电  之后查了屏的其他供电都正常    换屏 换屏线 结果开机还是白屏 LVDS阻值测了也正常 现存加焊了   显卡也加焊了    还是开机白屏  但外界正常   有谁遇到这种问题 求请教

网友:
大哥 顶一下 帮忙解决

网友:
你才是奇葩,双显卡的机子你不看PCH去干显存?

网友A:
能弱弱的告诉你是通病么?

网友:
干桥不行   干显卡

网友:
即可显存和显卡都加焊了无效果 ,那再加焊下PCH呗,是不是集显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弱弱的告诉你是通病么?

该干的都干了   这个管桥什么事

网友:
这个机器桥问题多呀 加焊试试

网友:
这个也是个棘手的机器,用集显点看看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显存坏的比较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该干的都干了   这个管桥什么事

兄弟,对你来说维修的路还很长   干嘛不直接换确定是南桥坏了 还是白屏转换三极管坏了呢?

网友C:
是纯白还哪种白,来个图片看看

网友:
这机器显卡出毛病的多,屏显应该是从南桥出来的

网友:
检查edidclk和edid。。。的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接口没有识别到屏就会白屏,外接好着哪

网友:
呵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D:
屏上的信号都出来了么

网友:
没修过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口气  你来说说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上的信号都出来了么

都出来了  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纯白还哪种白,来个图片看看

就是纯白那种  屏供电3.3V有  但是 我外接 做了系统  进不到桌面  进安全模式 把独显禁用 就可以进到桌面了   显卡重置了  还是这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对你来说维修的路还很长   干嘛不直接换确定是南桥坏了 还是白屏转换三极管坏了呢?

屏的3.3V  屏供电是有的   那个三极管 我也换过了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MOS管

网友:
白屏都不是桥的问题,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