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不能工作

楼主(2015-08-18):
系统开不了机   这是肿么回事???

网友A:
查一下那个代码对应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那个代码对应的问题

什么代码??

网友:
check bios setting sata compatibility  IDE or AHCI

网友:
硬盘模式没改对

网友:
7b大部分是硬盘模式不对,进bios设置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
在图片中没找到这一句 check bios setting sata compatibility  IDE or AHCI

网友:
硬盘模式不对,一般以前老的笔记本硬盘模式都是IDE多。

网友:
是什么系统啊?WindowsXP还是Win7?……

1、有时只是某个程序偶尔出错。重启试试。
2、检查硬件是否插牢。拔下重插或换个插槽试试。
3、BIOS和硬件不兼容。重新设置BIOS。
4、 重装操作系统,

网友:
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这个久了你就自然知道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个新手,这个问题首先排除软件问题再就硬件了。

网友:
直接重新搞个系统快些

网友:
硬盘模式不对,进BIOS改一下...............

网友:
既然是分享,为什么还要回复?怕没人气?

网友:
硬盘模式,或者系统

网友:
这个不是常见的吗,太没技术含量了,上面已经有正解了,,,,飘过................

网友(2015-12-17):
进BIOS设置下硬盘格式一般设为IDE

网友B:
是经常出现蓝屏呢 还是就这一次出现?原因多了 有可能是驱动程序不兼容 也有可能是内存条没插好 还有可能是硬盘坏道 看看是不是有外设插着呢 外设故障了也会蓝屏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是系统问题,重装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