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Y 1.9A不亮机

楼主(2015-08-18):
华硕k42dy rev2.0 主板上电跳变到1.9A不显示 量了下显卡的主供电有 然后习惯性的量了下显卡背面的小电感
各路辅助供电 这一量呵呵了 电感L7603 L7606没电压 根据点图上看是1.1VSG 这个必须得有啊 跟着查了下这个电压的来源 追查到了CPU跟显卡之间的MOS管 Q9115 管子的另一边有1.1VSUS 控制极1.1VSG_RC 0V 那么接着往下查 发现控制极连着C9126 R9125 再量电阻的另一端12VSG也是0V不用说接着往下查 电阻R9125另一头连接了显卡背面的Q9117仔细的量了下Q9117 1脚接地不用管 2脚2.7V追查了下是经过SL8606连着DGPU_PWR应该是显卡的好信号吧 然后3脚就是12VSG  4脚12VSUS有12V 5脚跟6脚从点图上看什么地方都没去 暂且理解为空脚吧 没PDF只能瞎猜了
那么问就在这里了 料板上找了个一样地放的管子换了上去 换好插电开机 电流跳变到2.1A 哈哈有戏啊 量了下12VSG 11V再量显卡背面的电感也有1.1V 果断上屏 华硕LOGO妥妥的出现在了屏幕上 开心啊 以为修好了 ~~ 结果装到一半再点 又是1.9A 拆下来量了下发现12VSG有没了 坑爹玩意啊 想了想 直接用飞线把4脚跟3脚连在了一起 再开机 亮机 装好还能亮 测机半天没问题之后直接上交给老大报价了 到此维修结束 首次发帖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指点 坑爹的华硕图纸 既然修到了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了

网友A:
我有一台这机器   1.4几  跑马过内存了,换了显卡,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样,小电感都有,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
技术好呀 华硕这样修 厉害

网友B:
楼主,把点位发出来分享下嘛

网友:
看来中间的原件还是不良、飞线能解决最好。方便。

网友:
楼主 很细心   Q9115 转换管的电压没转换出去

网友:
缺供电 这问题还是很少见得

网友:
很仔细,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网友:
修机得细心再细心,特别是华硕机子

网友:
量电感真的也是一种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点位发出来分享下嘛

已经有了 你自己搜一下 我就不重复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这机器   1.4几  跑马过内存了,换了显卡,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样,小电感都有,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找个时序来对着修了 华硕这机器得慢慢琢磨 内存波形抓一下看看是不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