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500不跑码

楼主(2015-08-19):
今天早上一上班,老板就给我一块板,说是不跑码,我拿来一看是块广达代工的板子,板号为DA0SW7MB8D0  REV:D

我一看,这块板子是新来的师弟修过的,昨天他拿到的时候是短路,后来短路修好了,就变成掉电了,因为他也没有修过掉电的,然后他就给老板了,最后在老板的手上,掉电也搞好了,然而掉电搞好后,就变成不跑码了,最后,这板就自然而然到了我的手上,所以,这机经过了三个人的手,才被彻底搞定,废话不多说,开修
拿到此板,接上电流表,电流显示0.02A正常,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49A不动(看样子有电压没出完一样), 看到这个电压,心里就觉得有电压没有出完,然后就测了一遍主板上的电感及转换电路,发现都是正常的,然后再测了下平台复位和CPU复位,结果如下,下图中黄色线为平台复位,蓝色线为CPU复位

由上图中可,看出CPU复位是正常的,而平台复位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慢慢抬高的,心想这是什么情况,不会是SB有问题吧,可是我又不想做桥,因为我不想当桥工,唉,怎么搞,没办法了,只好按着,供电--PG---时钟---复位的方法来修了
既然供电我是全测了,那么PG也就不用测了,因为好歹CPU复位和平台复位都有了,如果PG不正常,那么也不会有这两个复位了,接下来要测的就是时钟了,测了一遍下来,也是正常的,接下来测了下LPC总线,发现也无波形,看来是不关BIOS的事了,再往上测了下PCI的波形,发现也没有,这下锁定故障在CPU和北桥这一块了,这下有思路就好办了,首先还是换了个CPU试下,发现故障依旧,接下来真的要慢慢查了
打开图纸,测下CPU这块的所有供电,测它旁边及背面的小电感,电容以及一些小电阻分压的电压等等,发现都是正常的,时钟也有了,那就往下测北桥的所有供电,当然也是测其旁边及背面的小电感和电容,以及小电阻分压的电压了,当测到L35这个小电感时,发现只有零点几伏的电

再看看电路图,电路图中显示的是1.25V

这明显不对劲啊,接着往前查,查得此电压是由PU13这个芯片转换而来的

这下好办了,查其条件,最后发现PU13的第4脚VPP只有零点几伏的电压,接着看这个5VSUS是从哪来的,由图纸中搜索得知,是由下面这个PQ52转换管由5VPCU转换而来的

这个转换管刚才测电压的时候我已经测过是正常的,5VSUS也有输出,那么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了,那就是断线了,果然,追了下电路,发现PQ52的S极和PU13的第4脚不通,再测PQ52的S极对地值为几百欧,而测得PU13的第4脚对地值却为1无穷大,看来这是真的断线了
那好吧,断线就接线呗

接好后,再次通电,按下开关后,电流一路小跑到亮机,此机修复
接下来就是固定这根线了,用胶布固定好,怕它断了

最后,测了一组波形,测的不好,还望大家指教指教,怎么我测的波形都是同时的,而不像论坛上那些大神测的一样,层次感很鲜明的呢
CPU复位和平台复位对比

LPC总线和PCI总线波形对比

内存的SM总线波形对比

以上的波形都是在此机修复完成后测的,但是觉得好像测什么波形,它们都是同时开始的,没有先后顺序的,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调示波器的,我都用了快半年了,还是搞不懂啊,希望大家给提点提点呗,谢谢
还有就是,希望大家遇到不跑码的,还是先测测条件为好,不要动不动就做桥,不要当桥工啊
深夜发帖不易,一看时间又要到12点半了,该睡了

网友:
写得真不错呀 很有帮助 现在手上有台不跑码的 3代桥 插不插内存都是0.8A内存复位 内存信号 3个电都有 不知道哪里下手

网友:
修东西还是得认真。以后多学习

网友:
有图有真像,细节决定成败,精华也!

网友:
写的很好,对我们这种小白有启示

网友:
好久都没见到你的精彩文章了,深夜发帖辛苦加分支持。终还是桥缺少1.25V供电,顺藤摸瓜找到元凶,修得不错。学习到了一些思路。

网友:
维修本应该像版主这样,示波器可以打到万用表测不到的波形。学习了

网友:
每次看你的帖子都能学到东西,谢谢了。

网友:
不跑马修的累,但修好了也蛮有成就感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那这个平台复位  CPU复位看着是一起产生的   怎么调

网友:
  楼组的细节,太重要了。   绝对精华

网友:
感觉修板最难的就是修跑码的了   有时候修着修着思路就断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示波器也用的不错!

网友:
图文并貌,很容易理解

网友:
楼主不错啊,跟着你的思路走,居然看懂了,呵呵,楼主多多发帖啊,很多细节楼主都分享了。多谢多谢了

网友:
不跑码的问题往往比较复杂,楼主真是认真细致的人。

网友:
  不跑码的问题一般不好修,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细心

网友:
三手机,不知道是楼主技术太好了,还是他们太菜了!

网友:
高手!你是实地出来的吗?没有去之前什么水平?

网友:
请问 版主 PCI 波形  是不是 PCI-E  北桥和显卡数据交换的总线啊

网友:
不错,真心的学习了呵呵

网友:
有点看明白的了

网友:
不跑码难修,楼主厉害,帖子精彩,又学习来了

网友:
说的确实也是啊,不要动不动就做桥,,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浪费金钱。。。

网友:
请问哈PCI 和PLC总线在图纸上哪里去找

网友:
学习了。以后再也不动不动干桥了

网友:
买了示波器   不会有

网友:
楼主写的很仔细   让我们这些新手看的都很明白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SW9的,掉电,集显不出,修好之后又是死机,掉电,不稳定之类的问题,把nec换成470的电容,总共加了7个470电容才稳定

网友:
真羡慕你们,天天都有电脑修,像我们这边几天修一台笔记本公司都快倒闭了

网友:
这技术真不错,不会示波器挺悲剧的,看不懂波形

网友:
我一看楼主就是个高手

网友:
真没想到会是一个小小的转换电压出问题导致的不跑码

网友:
学习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果然是要很仔细啊。

网友:
平台复位这样的波居然和北桥缺条件有关。我都估计不会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