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C-i7 D1 无法开机求救

楼主(2015-08-19):
神舟K610C-i7 D1 无法开机求救,可以触发,CPU电压1.78V,显卡电压0.89v,开机电流上到1.4A后再掉到0.8A,之后从0.8-1-1.4A,电流不断的反复,无法亮机,很郁闷啊.显卡和桥加焊无效,不知是不是BIOS问题?
cpu

网友:
CPU电压有点高?

网友:
谢谢rxpc888,我也感到不正常,我再检查CPU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