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1 不触发

楼主(2015-08-19):
宏基V5-471不触发,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04就掉电,开机瞬间有3V电压,但是5V电压只有1.8几伏电压,测3V 5V对地阻值时,只有0.3几,可是我把3V5V电感去掉前后阻值都正常了!请大神们给我点思路,小弟在这感激不尽!

网友:
感觉电感后级有微短路的地方。按图纸逐个查查看。

网友:
5V要给后面各个供电芯片提供供电,打后面应该有短路。

网友:
这款机器还没修道过,呵呵

网友:
是不是进水了啊

网友:
我刚收到了个V5-471 通电不出发    用手摸有两个芯片奇汤   你帮我 看看你板子上的型号把 我看不清楚这是什么芯片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上的 我怎么感觉那是两个莫斯管呢

网友:
图片看不到吧 这样的话应该后级短路 你慢慢测量

网友A:
电感前后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前后阻值正常吗

拆了电感前后都正常,装上又不正常了

网友:
为什么我查3v5v对地阻值都不正常

网友B:
上次修这个机器刷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这个机器刷好的

你那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后级短路  阻值多少

网友:
去掉电感后正常,是指前级还是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