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 内存VDDSPD 电压只有0.75V

楼主(2015-08-19):
台式机  三代 内存VDDSPD  电压只有0.75V     正常吗     这个电压哪里供来的

网友:
SPD 一般都是3.3.v!

网友:
查查线路 看看是不是被什么电阻拉低了

网友:
指定是不正常了

网友:
成功在于细节

网友:
我的也是,没图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VDDSPD直接由VCC3提供

网友:
电压肯定 不对啊

网友:
内存SPD电压一般由橙色线提供,你这种情况一般是板成问题    直接飞线

网友:
断线可能性比较高,不想跑线,直接飞线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断线

网友:
一般都是烧断线,仔细看一下处观

网友:
肯定断线,飞线吧。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测下橙线是否一起被拉低

网友:
不想麻烦的直接飞线吧。要不就测下供电。看那个元件出问题。

网友:
测下阻值多少,飞线

网友:
电压不对,排除电压被拉低后看是否断线

网友:
先查查旁边的管  是不是管将SPD拉低了

网友:
肯定是不正常的,慢慢查下3.3V

网友:
这个是负载供电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