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26无线网卡报错701

楼主(2015-08-19):
如题此机器开机报错 701 要按回车件才可以进系统,USB全部不能用灯都不亮鼠标,U口有5V电压 好像声卡也没有,BIOS刷了2个南桥也加焊了还是一样,请帮忙分析分析....我感觉还是BIOS问题  有能解决报错的BIOS吗

网友:
USB的信号线对低阻抗正常不,还有就是驱动正常不,最好换个南桥,bios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南桥有换过吗?

网友:
南桥各方面条件满足吗?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加焊不行的   要换掉南桥

网友:
换SB就好了

网友:
如果全都不能先打一下所有USB的阻值再说,相关太大就换SB吧,如果无线网卡有问题可以先折了无线网卡再启动系统看一下正常不,有可能是无线网引起的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换桥没用  机器已修好 还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