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cc不触发

楼主(2015-08-19):
不触发3/5v的5v只有2.3v,首先怀疑3/5v芯片5v的设置与反馈有问题,测得没有问题换掉芯片故障依旧,尝试让5v出来把3/5v芯片旁的双三极管对接5v出来了但还是不能触发看ec的条件满不满足结果查出复位不对换掉ec还是不能触发,最后把BIOS的芯片打对地值正常,没有怀疑的对象了但是BIOS的第一脚对地值与别的脚偏差有点大,于是把BIOS取下测得一脚对地值无穷大,第一脚是要连到ec找出第一脚飞一根线,再把短接的3/5v双三极管还原,最后5v出来开机触发上电完成。望各位大哥满意的加点分

网友:
BOIS脚断线 还是少见的

网友:
BIOS1脚断线还真少见呀,

网友:
这个断线很少见,让你碰上了,很幸运啊

网友:
bios脚断线很少见啊

网友:
够细心的呀 还没遇到断线的

网友:
BIOS断线  少见啊  进水机器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楼主的图纸可以分享下不?

网友:
IOS1脚断线还真少见呀

网友:
没有遇见BIOS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