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化的电脑显卡会引起哪些故障

楼主(2015-08-19):
  今天遇到这样的案例,一进系统就黑屏,我们都知道进系统黑屏的原因多种多样,电脑维修以独立显卡老化引起开机后进系统黑屏一则实例来讲述电脑黑屏故障:此故障机是我们IT外包公司之一,已设置局域网共享其文件。

  故障现象:开机正常显示主板logo、BIOS扫描,进入windows xp 之后显示器黑屏。

  因为该故障机为局域网内共享打印机的机器,网使用其他工作机能在该机黑屏的情况下正常访问该机物理连接的打印机。因此我们判断该机系统已经正常启动,黑屏的原因锁定在显示器、显卡和显卡驱动上。我们本着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先重启电脑,按F8进入安全模式,发现故障依旧,接着更换其他正常使用的显示器后开机,故障未解决。接下来就只有显卡故障了。拆开机箱发现其独立显卡严重积灰,且发烫。拔下独立显卡后使用主板集成显卡后故障排除。

  此类故障多为独立显卡老化引起,某些故障显卡拔下后观察可发现明显电容鼓包、爆浆等现象,但是有的外观上看不出来,必要时可采取替换法判断故障。

网友A:
楼主阐述的不错细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阐述的不错细致

感觉不错就加几分洛 不扣自己分社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错就加几分洛 不扣自己分社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给你加分,虽然你的内容不太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加分,虽然你的内容不太新

会努力改进新知识的  谢谢啦

网友C:
很好,通俗易懂学习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通俗易懂学习 了

求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