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G31-A7 V6.0维修

楼主(2015-08-19):
       一台映泰G31的机器拿过来全板无复位,CPU电源管理芯片PG正常,直接加焊南桥,结果不触发了,给客户说南桥坏了,修的话要150,客户同意了过两天来拿
      客户走后测触发电路,南桥没有给IO一个高电平,强制开机南桥没有剧烈发热,也不知坏没坏,测32.768两脚电压分别为0.16、0.33,真要换南桥?我舍不得出这40元啊,把声卡网卡拆了还是不行,重植吧,装上后还是不触发,靠,吃屎了,换上之前买的新南桥还是不触发,肯定不是南桥问题,RSMRST#也有3.3V,换32.768吧,OK,开机跑码D3,有时不跑码,刷BIOS,论坛下载了两个,20分啊,心疼死了,所以要发帖赚回来,刷完之后依旧D3,直接加焊北桥,还是D3
       奶奶的,逼老子出手,测到SMBUS时内存119脚无电压,示波器抓BIOS2、5、6好像都对,难道南桥问题,这个板子没有图纸点位,跑线吧,结果发现Q14控制级走板层中间走了,好吧,那就到南桥附近找吧,最后找到了如图

SMBUS出来后跑码13,之前D5过内存了,加了个独显亮机,最后把之前加焊时鼓包的摘掉的电容补上,OK,集显亮机

网友:
有人吗?图片设置多大尺寸才能显示?我上传两张都不能显示啊

网友A:
这板子修的怨了,南北桥都干了,档代码直接查内存的话,就不那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修的怨了,南北桥都干了,档代码直接查内存的话,就不那么远

是啊,拿过来直接干,以前养成的坏习惯

网友B:
老大,你有示波器就应该直接打晶振的波形正常不,这个比量电压来得准确得多,干了这么多,最好是晶振引起的不触发和全板无复位,太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有示波器就应该直接打晶振的波形正常不,这个比量电压来得准确得多,干了这么多,最好是晶振引起的 ...

每一次修完后提醒自己下次要按时序来,一步一步查,可等到再修的时候又开始耍三板斧了…………每次都这样没记性

网友:
好像思路不太明确。不过不错。加分、

网友:
从技术角度出发可谓精神可嘉,从挣钱角度看亏了  一个板顺丰到付百元以内,挣个50+料板。现在是150-成本-工钱 相同故障还要短期保修,不挣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