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42G掉电

楼主(2015-08-19):
宏基的5742g  N卡,进系统5分钟就掉电,掉电后还能开机   裸板也是一样,BIOS 刷过   HM55换过, 显卡加焊过 CPU也换了,

网友:
如果是进系统差不多都是5分钟掉电的话 应该还是 BIOS问题  另外这种显卡加焊没用的

网友:
进系统掉电可以当掉电不开机修用示波器对比波形看哪个掉的快,去排查

网友:
可以查下温控这块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还有CPU供电,你打下CPU供电波形怎么样

网友:
先检测散热问题吧,先查一下U和显卡的供电是否都稳定

网友:
是不是显卡供电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