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屏幕条纹

楼主(2015-08-19):
苹果触摸IC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是负5.7v供电引起的吗

网友:
直接换芯片还是?

网友:
触摸IC虚焊了?加焊行吗?

网友:
修手机就是叼

网友A:
请完善帖子,什么处理方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完善帖子,什么处理方案呀?

哈哈,果断换

网友:
换还是加焊你倒是说个明白啊

网友B:
更换 就能 解决问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 就能 解决问题嘛!

我也没有研究过,我感觉ic坏了,难道就只有换吗?就没有别的修复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 就能 解决问题嘛!

估计他是说换屏了

网友C:
手机没什么好修的,什么坏了就换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没什么好修的,什么坏了就换什么

理论上是这样的,就怕断线的

网友:
这种现象好像都是短路引起的!!!一般摔的会这样!!1

网友:
没有看懂,问题解决方法?

网友:
进水的,这种现象见过几次了

网友:
我遇过几次都是换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