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可以取代万用表吗?

楼主(2015-08-19):
认为万用表比示波器用处大的选正方,认为示波器比万用表用处大的选反方。

结束时间: 2015-12-31 10:33 裁判: 754093757

正方观点 (1)

示波器可以测到电压,而且也能发现电压随时间的变化,测到信号正常不正常,有些技术好的可以知道bios的自检过程和不正常波形是由那引起的。而万用表不那么直观。

反方观点 (8)

外用表可以测电压可以查对地阻值是否短路,点与点是否存在断线。可以测出元器件的好坏而示波器只是在电压方面比万用表占优势。

辩手:0 ( 加入 )

    辩手:2 ( 加入 )

网友A:
    怎么比?    示波器可以测电压,可以测波形。而万用表只能测电压,不能测波形,但是万用表可以测阻值,这一点示波器做不到。我觉得两个都要用到。对维修来说都很重要

网友:
    都要用到的啊 各有各的用法

网友:
    闲得蛋痛,万物有他存在的理由,有生产有销售何谈取代?男人取代女人可以吗?

网友:
    各有各的用处而已  没什么比较的

网友:
    楼主挺清闲的吗  这问题都拿来讨论了

网友:
    示波器和万用表各有各的优点,示波器能测量不同时间段电压值变化情况,而万用表不行,万用表能测量线路通断,而示波器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比?    示波器可以测电压,可以测波形。而万用表只能测电压,不能测波形,但是万用表可以测阻值,这一 ...

    各有所长,要是万用表可以取代示波器的功能,示波器销售市场就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有所长,要是万用表可以取代示波器的功能,示波器销售市场就没有。

    示波器在别的行业也有应用,一般的有先有外用表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在别的行业也有应用,一般的有先有外用表便宜

    你说的是医疗行业?

网友C:
    这种示波器维修中的波形能不能打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医疗行业?

    电子研究总也用,比如数模信号的分析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示波器维修中的波形能不能打到

    有人用过吗?

网友D:
    这么怎么取代呀,各有优点呀,并且万用表又不是只在电脑上使用呀,其它像电工也可以使用,难得拿着示波器去测电压呀,

网友:
    还是万用表使用携带方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怎么取代呀,各有优点呀,并且万用表又不是只在电脑上使用呀,其它像电工也可以使用,难得拿着示波器去 ...

    示波器和万用表的区别就是一个可以测半导体性能,一个不可以,一个可以测阻值,一个不测。别的就是反应时间的区别了。

网友:
    这个是不可以的

网友:
        两者缺一不可。少了那样 维修起来都不方便,

网友:
    不能相互代替  只能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