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显示器屏幕中总是显示一个锁和开锁的图标

楼主(2015-08-19):
客户的一个DELL E2211HB的显示器,屏幕上总有一个锁和解锁的图标来回显示,开始以为按键的问题,拔掉按键还是一样,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请问各位,是程序问题还是驱动板硬件的问题。

网友:
等待各位高手的回复。

网友:
还是按键电路的问题。先按键的电压再说。如果电压正常就解锁。

网友:
恢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
先恢复下出厂,再刷刷程序吧。

网友:
按键 或是程序

网友:
维修顺序  先软后硬

网友:
先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怎么样

网友:
是不是要长按那个键就会好。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复,买了程序刷了还是不行,客户着急拿走了,下次遇到再研究。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事,重新刷下看看

网友:
没碰到过,是不是按键连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