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无显示

楼主(2015-08-19):
机器电流到1.2左右,无显示,20几秒重启。BIOS刷过,主板供电都正常,求助,指点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 过内存了没

网友:
独立显卡吗?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独显的,内存过了,Y400 的有坏显卡的吗。我加焊不行

网友:
如果内存过了,就看一下屏线接口看哪个条件没有满足呀,有没有屏供电,背光等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下EDID是否有波形,如果有说明显卡已经读取了屏信息,如果没有开屏供电,应该还在显卡这边

网友:
我有这个机器   进系统正常时不时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