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M-E 有这块主板的帮忙看下

楼主(2015-08-19):
有这块主板 华硕A55M-E 的在内存槽旁的八角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帮忙看看  在桥供电旁边。PU502    还能看到是RT开头的其它的烧糊了。。。

网友A:
板上应该不止这样的芯片吧

网友:
找下有没有图纸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请拍图片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应该不止这样的芯片吧

板上还真就一个这个型号的至于和其他的代用就不知道能不能代了没看数据手册

网友:
谢谢~我找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