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显卡维修

楼主(2015-08-19):
前几天接到两个显卡,一个在好板上开机连触发都不触发,说明显卡有短路,先查电容有没有击穿的没有和地对0的,查mos管有两个mos管g和s通有问题,拆掉一个另一个也正常,修好后在主板上式风扇转查风扇接口两线没有接地的直接飞个线,风扇好后在式也不显供电时钟正常,直接上bga汗gpu后显卡可以显示ok,还有一个花屏查三基色阻值75好的,显卡有电容鼓包,先把鼓包干掉换成新的,在式花的有所改善但还花,在bga上汗gpu通电比之前花的更严重了,更换两个现存不花了

网友:
真棒,向你学习,就是不习惯你的错别字

网友(2015-09-18):
只有简要的概述对新手帮助不大,支持一下,希望以后能配图

网友:
错别字太多,不过思路还是值得借鉴的。

网友:
什么样的显卡 ?有什么显存测试软件 可以分享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