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楼主(2015-08-19):
手里有一台Y430笔记本花屏加焊第一次不花了 但还是偶尔有点花又加焊了一次结果不显示了 很是无语 换了片显卡 还是不行 电流到0.8至0.9  电压都正常  求大神帮忙

网友:
显存看看有空焊吗

网友:
外接情况如何,如果正常就搞显存吧,最好把排线,内存简单的检查一遍了来现搞

网友:
重植原来的芯片试试 你是原型号换的吗?

网友:
加焊一次不显了  跟换显卡后的 电流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