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过内存掉电

楼主(2015-08-19):
板号:je40.
此机子不插内存不掉电,一插内存就掉电了,观察电流的变化,感觉是内存一过就掉电的样子,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告诉下维修思路吧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把这个内存插到别的机器看看

网友:
南桥问题居多 这机器

网友A:
直接换个桥试试 重植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顶上去......

子墨粉丝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修过,可能哪里短路吧,或者PG信号没出来

网友:
应该是内存造成的短路,也有可能是时序,你把掉内存后面的信号没有了当到内存哪了

网友:
示波器抓波没 内存排阻上有波没

网友:
学习下,希望版主来解答。学习下 ~~

网友:
换个内存先试试,再说。

网友B:
说换南桥的,可以把原因说下不,详细点。

网友:
上面那大电容的事情换了就OK了

网友C:
此板子已经解决,是刷BOIS。之前我就刷过两次BIOS问题依旧。最后一个同行有此主板弄了个BIOS刷好,实在坑爹,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下次注意了BIOS会引起插内存掉电的。

网友(2015-09-26):
我有一台 就是不过内存,显卡加焊 桥加焊都不行, 已经订桥了 试试

网友:
明显BIOS不对,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不上内存会报警吗?会报的话就先找对blos刷上吧

网友:
没遇见过,我觉得换个内存试试,要不然桥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桥试试 重植好像没什么用

确实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示 必须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换南桥的,可以把原因说下不,详细点。

上屏的信号 供电都要进去桥,应该65的,10台9台坏,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板子已经解决,是刷BOIS。之前我就刷过两次BIOS问题依旧。最后一个同行有此主板弄了个BIOS刷好,实在坑爹 ...

居然BIOS 问题,,,奇迹 修太多这个65桥 坏很多 加焊直球 都不行

网友:
以前联想的有有一款机器也是过内存掉电,刷BIOS就好了,刷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