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P 加焊显卡不触发了

楼主(2015-08-19):
联想T61P 加焊显卡不触发了,晕待机有3V 5V 1.5 待机电流0.02 应该正常,按开关没反应,键盘肯定是好的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网友A:
刚才来开机是报三声,结果加焊了一下不触发了,不过J28连接的1349接口被小弟拆的时候直接搬下来了,加焊也是他搞的。

网友:
可能焊短路了吧  把显卡取下来  再看能开机不

网友:
按不开机查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估计显卡短路了

网友:
测下显卡看是不是加短路了

网友:
显卡加焊短路了

网友:
可能加焊过程掉件了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
这板子我现在都不修了,虽然我住这种灌胶的显卡成功率90%成功率,还是直接更换改良的主板才300左右,

网友:
爆了 打黑胶的

网友:
显卡焊短路了把

网友:
让你焊坏了吧

网友:
显卡加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来开机是报三声,结果加焊了一下不触发了,不过J28连接的1349接口被小弟拆的时候直接搬下来了,加焊也 ...

建议显卡重新植珠吧!可能是加焊不当造成短路了。

网友:
显卡短路了

网友:
你这一弄反倒把问题扩大了,重植显卡吧

网友:
显卡肯定挂了,这款机器显卡难加焊

网友:
那个机器的显卡是黑胶的,你是不是直接焊接的啊   那个卡想焊接必须重新摘下来做   而且要做好散热  把北桥和南桥显存的芯片都盖住 以免爆锡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网友:
那把显卡重植再看下了

网友:
你在仔细看下是不是内存条坏啦

网友:
显卡坏了吧,换掉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卡是灌黑胶的,加热显卡因热胀冷缩导致爆锡,引起短路不开机,拆开重植一般都行,但有点难度哦。

网友:
不会是南桥爆珠了吧

网友:
黑胶很爱短路的 要不取掉要不就别融化

网友B:
直接重植试试

网友:
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测下一显卡上的电容 或者电感

网友:
显卡挂了 或者排线哪里有问题

网友:
显卡取了还是不触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