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联想Z470故障主板无维修

楼主(2015-08-19):
板号DAKL6MB16G0 REV:G
故障:开机掉电,有时能用几个小时,有时开机掉电,无维修,只是加焊了供电芯片和换BIOS的,别的没动过,朋友不想修,直接换了块新的,旧的便宜出

网友:
描述好矛盾

网友:
同意楼上,出的价钱也不说

网友:
150包邮,QQ610606706

网友A(2015-10-08):
这个故障 有解决办法嘛  我有一块 一样的板子

网友(2015-11-21):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 有解决办法嘛  我有一块 一样的板子

大师 是哪里问题啊 我也有一片开机有时好 用着花屏 是一片花 不像显卡那种 关机在开 掉电  显卡 显存 桥都加焊了 还是一样的 求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