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MS2317 开机红屏

楼主(2015-08-19):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gateway MS2317的笔记本,客户描述现象是开机屏红色,先加电测试发现屏幕红色且屏幕上有好多条纹,客户有急事先走了,留下客户电话说检测故障后报价,先怀疑屏幕和屏线的问题,重新插拔屏线无果,换屏也一样,再怀疑屏线,这个本和ACER 4750长的基本一样,由于手里刚好有一条屏线,于是换上测试,故障依旧,现在可以排除上半部分的问题,问题应该在主板上,拆机检查没有发现进水的地方,于是在论谈里找来图纸查LVDS信号,在测量到屏线接口LCD1第24脚LVDSA_DATA0_R#信号的时候发现问题,阻值为0,于是顺信号查找,此信号通向两个阻排RN9401和RN9408,在此让我走了一些弯路,我把两个排阻的位置在主板上看反了,以为此信号通向显卡芯片,先买来芯片,拆下显卡没有去量此信号的阻抗,直接就焊上显卡,结果还是一样红屏,再测此信号还是0,到此再仔细查图纸发现RN8401未焊接,再查RN9408对应的信号为LVDSA_DATA0#,此信号直接通向PCH1桥芯片里的,于是买来芯片,先拆下来,这次再量LVDSA_DATA0_R#信号为开路状态,这就对了,因为桥已经拆下来,此信号开路,于是将桥芯片焊接上,再测此信号阻抗为475欧,终于正常了,加电测试屏幕显示正常,到此故障修复。发表此贴,希望对遇到此故障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谢谢大神,我找你的方法修好了,谢谢谢谢

网友:
          写的好  只要仔细就能查不问题。。

网友A:
你既然都说了屏线和4750一样 那4750红屏 都是做桥的啊 多多逛坛子吧

网友:
刚才忘记传照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都说了屏线和4750一样 那4750红屏 都是做桥的啊 多多逛坛子吧

老大我没有修过4750红屏的,写出来是给没有修到的一点儿帮助,你既然知道就不用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都说了屏线和4750一样 那4750红屏 都是做桥的啊 多多逛坛子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多多逛坛子 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我都遇到过的    也是   换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多多逛坛子 会少走很多弯路

我有时间多到迅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