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apl5933a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吗?

楼主(2015-08-19):
有谁知道apl5933a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吗?

网友:
是不是供电芯片?

网友A:
上百度查PDF就知道了啊

网友B:
请问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主板,在主板什么位置用的?

网友C:
这是一个稳压芯片,供电开启正常后  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百度查PDF就知道了啊

找不到 只能找到  apl 5930  apl59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稳压芯片,供电开启正常后  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

我也这么认为的  但是没有引脚功能图  这个芯片有三个脚连接 5vsb   两个脚输出     还有3个脚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主板,在主板什么位置用的?

在5vsb 到io供电中的   是在精英h81主板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5vsb 到io供电中的   是在精英h81主板上的

是不是5个脚的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5个脚的小芯片?

是八个脚的

网友:
谢谢大大,收下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不说这么告诉你呢!

网友:
我修华硕板子的时候也遇到过,有些是产生VCORE的3V供电的,有些是产生桥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