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U整套BIOS 最好用自己的读出再写进,实在不行再试!

楼主(2015-08-19):
T430U整套BIOS  最好用自己的读出再写进,实在不行

网友A:
LZ 这机器有3个BIOS吗?  我表示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这机器有3个BIOS吗?  我表示不懂

应该这个机器有几个型号吧 他把所有机型的BIOS都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这个机器有几个型号吧 他把所有机型的BIOS都读出来了

应该不是 LZ解答下啊

网友:
这个机器EC有单独的BIOS芯片的。

网友:
你说的没有看懂啊 ??????

网友:
这机子就是三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