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 亮机后5秒掉电

楼主(2015-08-19):
acer 4551g  亮机后5秒掉电   风扇转速不断的升高  然后就掉电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啊 刷过BIOS没有 有可能是资料不对

网友:
多数是桥的bios问题 多刷几个

网友:
亮机掉电?

网友:
是不是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BIOS,温控,开关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风扇转速高,温度处理过没

网友:
温度太高引起的吧

网友:
用示波器去对比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