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 技嘉主板跑完码之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5-08-19):
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跑完代码,就关机,按原理说应该是正常啦,为什么关机。。。后来想了想,仔细看几遍,终于知道了,这块板是要插机箱前置风扇的,不插得话会导致死机。以后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要注意哦

网友A:
可以BIOS里面关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BIOS里面关掉的

是么,这个我不试过哦,你试过了么

网友B:
还有就ga b 75的 我看着就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ga b 75的 我看着就头痛,,,

是么,gab是什么,我不太知道

网友:
没遇过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会注意一些

网友C:
呵呵,遇到了话注意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遇到了话注意咯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不用,我现在还是新成员,还向【迅维】网的大神们学习呢

网友D:
技嘉什么主板哦,还没有见过, 只见过HP品牌机一些主板   会这样子的。。不插系统风扇或者CPU风扇就会报错 自动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什么主板哦,还没有见过, 只见过HP品牌机一些主板   会这样子的。。不插系统风扇或者CPU风扇就会报错  ...

其实我也想问什么型号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