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换液晶灯管的好方法

楼主(2015-08-19):
不在知道大家现在还给不给老式液晶换灯管,老实说,换灯管是个细活,焊接好后,还要套热收缩套管,还要把橡皮塞子固定上去,非常麻烦,绝缘没做好,还容易产生打火,我现在发现一个好办法,就是X宝上卖的液晶改LED套件,而且是通用的,里面包含两根LED灯条,一个升压板,而且灯条的长度是可以自由裁剪的,3个LED灯一组,如果长了,只要按3个一组的剪掉,剪到适合的长度就行了,而且自带双面胶,往原来的灯架里面一贴就固定上了,体积小,容易固定,非常方便,我决定以后再也不换灯管了,直接改这个,不过笔记本不行,把这个经验介绍给大家,希望给大家带来方便。 还有就是这个套件包邮也20元出头一点,成本并没有多高,虽然比灯管高,但是省下的时间和精力我觉得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而且和客户说了改LED了,费用应该还能收高一点。

网友:
这个是不错,但维修成本高了,修同行的不划算,修直接客户很不错

网友A:
一共才收50。成本就20了。有什么意义。换灯管。成本2块/

网友:
之前用过几次了,用起来的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共才收50。成本就20了。有什么意义。换灯管。成本2块/

4根23寸的灯管不止2块钱吧,而且换灯管才收50也太便宜了,我这里至少100起,再说了,如果你对客户说,你换成LED了,寿命长,亮度高,也可以价格收高点,我想客户也会愿意,生意在于人做,不能墨守成规。

网友:
谢谢提醒,LCD改LED我已经换有千台以上了,我这里收费在8x-1xx元左右。

网友:
都是改LED的了  有谁会去换灯管  收的钱又少  好难焊

网友:
不适合修同行。

网友:
收费是个问题

网友:
先征询客户意见。价钱谈得来就改,否则就换lcd。

网友:
不太使用,难换的采用你的方法

网友:
成本太高。。。不划算

网友:
这个谁都想,但成本太高,没钱挣,现在维修都是很难做

网友:
一次都没换过,貌似听说换LED后显示效果不如以前,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现象啊?

网友:
貌似是方便了 可是成本高了点吧

网友:
换灯管也不麻烦,一般40分钟左右。而且是比较完美的换灯管。而且过去相信理念:认为led寿命长,结果也不一定。

网友:
现在有几个地方价格能收到100的  同行大多都是50到60吧 换灯管

网友:
关键在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