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35-DS3自动上电掉电反复重复

楼主(2015-08-19):
大早上客户那来块技嘉板子,上电测试自动上电掉电现象反复,先想到BIOS,把主BIOS和副BIOS兑换位置,上电跑码亮机。装上测机,不一会故障重现,只好官网找BIOS,刷好BIOS焊上,加电跑码亮机,收钱。付上BIOS 原亮机BIOS

网友A:
不刷BIOS,在线短接18脚的方法行吗?

网友B:
楼主这怎么没清洗下,焊接痕迹明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刷BIOS,在线短接18脚的方法行吗?

他是自动上电又掉电反复,再短接?是16脚吧

网友C:
技嘉的主板  只要复位出来了  都先想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主板  只要复位出来了  都先想到BIOS。。。

如果条件不满足,刷BIOS是没用的,你应该说清楚一点,如果条件全满足才想到刷BIOS才是对的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技嘉的板子先要满足所有工作条件都正常了但是还会掉电重启,就刷BIOS,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怎么没清洗下,焊接痕迹明显啊

着急收钱都忘了

网友:
BIOS故障也会造成这样 学习了

网友:
技嘉有遇到几块这样刷好的了

网友D:
官网的bios只能在线刷,楼主是怎么刷进去的

网友:
难道这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的bios只能在线刷,楼主是怎么刷进去的

把BIOS焊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这样搞 也是可以的    不过最好还是  拆掉 从新刷

网友E:
【迅维】出来的怎么思路跟我们这些大排档学的一样啊?先刷bios后搞桥?

网友:
BIOS问题真多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每天看几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出来的怎么思路跟我们这些大排档学的一样啊?先刷bios后搞桥?

我刷BIOS是条件查完1判断到BIOS 是随便刷的吗?

网友:
技嘉主板从09年之后,bios损坏的比较多,可以说是通病,bios损坏后,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因为刷bios是风险最小的,但前提是得备份原主板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