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裸板上电流1.16-1.17保持

楼主(2015-08-19):
大神们 有没有相同的现象  加焊显卡数次现象依旧   换内存条还是一样  刷BIOS还是一样    CPU供电正常  我都要疯了   无进水啊    有没有维修思路呢

网友A:
查屏接口供电显存供电屏的检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示波器测看过内存了没

网友:
我外接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屏接口供电显存供电屏的检测信号是否正常

外接也是不亮   会不会cpu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看过内存了没

没看过但是 我换了几条亮机的内存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也是不亮   会不会cpu坏了

可以查下显卡、现存的供电正常不,内存的参考电压vtt、spdvdd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过但是 我换了几条亮机的内存都一样

内存缺条件,你换100条内存都没用呀!

网友:
是啊  过了内存才能亮机的  好好查内存和桥条件吧

网友:
这是不跑码故障,就按这来修就是

网友:
cpu 换下   看

网友:
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2016-04-22):
哎  刚接了一个 G480  和楼主症状一样 内存 CPU 换过  BIOS  刷了四五次 都不行

网友:
这种的直接上示波器。

网友:
换个U试试,不行的话就考虑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