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5-08-19):
            接到一台华硕K42D 版号K42DR 的,客户拿来的时候是闪屏,碰一碰屏线又不会闪,然后订了一根屏线,到货后换上屏线居然屏幕不亮了,电流跑到2.82了应该是亮机了,换回原来的屏线也还是这样,但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内屏不显示

网友:
是不是显卡烧了

网友:
两种可能。一种是屏坏了,另外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先查屏接口参数确定是背光还是数据没有?

网友:
不会是热拨插烧显卡了吧

网友:
换过屏试过也是这样,这机器有没有图纸的,论坛上没找到有

网友:
示波器, 点 屏接口 CLK  DAT 系统总线的其中一根。A 有一次方波过显卡。 B 无不过显卡。C 测8根数据线 对地一致。

网友:
这个有通病的,电流正常不亮机,换掉那个18k

网友:
带电换屏线??楼主好好想一下 是不是。。。我估计可能性很大。。。。

网友:
把主板屏线接口的针脚检查一遍是否脱焊了

网友:
你打一下接口的对地阻止,如果都正常,用示波器测一下数据线和EDID的波形。还有显卡的供电看看显卡是否缺少供电

网友:
18k  是哪个电阻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不过追后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