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40一体机加电无显故障求助

楼主(2015-08-19):
  联想C340的一体机,有时候开机无显示,有时候开机正常,不正常时电流有2A多回到1.8A左右,休眠指示灯呈现呼吸状态,更换显卡无果,刷过BIOS,已经遇到多台同样的毛病,看来是通病,但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由于遇到过类似故障吗?

网友A:
检查屏的背光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屏的背光驱动电路。

机器没有起来  和屏背光没关系吧  又不是屏暗

网友B:
这个机器我在售后修没有这种毛病啊,多数是暗屏,硬盘线坏。或者花屏(屏线松动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在售后修没有这种毛病啊,多数是暗屏,硬盘线坏。或者花屏(屏线松动导致)

那就怪了  我这是已经遇到第四台了  有些加电无显  有些时亮时不亮  如果能亮的情况重启是肯定可以亮的,但是冷开机的情况有时候就不亮  太奇怪了

网友C:
  如果能亮的情况重启是肯定可以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亮的情况重启是肯定可以亮的

那这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BIOS刷过  显卡换了还是一样  难道CPU座子出问题了?

网友:
一体机不好修啊,不是难修是没图纸没BIOS。只能简单两手。连简单信号都找不到。现在手头HP就没思路,我就是想知道独显到底有没有复位,到底有没有。。。。

网友:
屏线应该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