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风扇一直在转?

楼主(2015-08-19):
一块华硕P5N73-AM,开机一切正常,进系统后关机,屏幕黑了,但是板子电都没掉。该有的都有。cpu、内存、总线、桥都有供电。。。。求解。

PS:刷过bios、清过cms、设置过cms里的电源管理、唤醒什么的、换过822排阻、IO,都一样。

待机下io的slp_3就是3.3V,开机也是3.3v,关机(当然风扇还在转的)的时候去测slp_3的时候,万用表红笔点到就彻底关机了,板子上所有电都关掉了。这个是什么情况?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把EC 换掉。。。。。。。。。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人家都换过IO了

网友:
EC是什么?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o0飝兲 -4 人家刷过BIOS,换过IO了

网友:
换io芯片电源

网友:
刷bios芯片

网友:
我也有块V星的785G-e45页这样呢
正常开关机,就是风扇一直转

网友:
风扇转的话问题很大的,怎么能算正常开关机呢?

网友:
奇怪了,这个板子是单桥的,既然桥有问题,难道就坏这么一个点?其他都没问题,系统里也没任何故障

网友:
上电会不会自动开机?

网友:
上电不会自动开机,短接开机针才开机,很正常的。就是关机关不了。

网友:
MCP73的桥英特尔的U,不关机比较难修

网友:
挑起IO的slp_3的针脚也能开机,我在想是不是能找个待机低电平,开机高电平,而且软关机就马上低电平的点飞下线呢?

网友:
这个想法行得通吗?大家指点下?

还有,什么地方的电压是待机低电平,开机高电平,而且软关机就马上低电平的?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大哥,我在一楼就已经说了,bios刷过 了的,无效

网友:
还是单桥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啦

网友:
建议代换单桥,V星的板就这样

网友:
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怎么都不看清楚就回帖呢,难道平时维修也不上心么,刷过换过的,你们还说。。真是醉了

我看过这个问题的帖子,那是桥坏了。

网友:
bios要多刷几个,现在的bios很多不可靠

网友:
你仔细检查一下IO附近有没有变值的小件因为很有可能是某个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楼主 我有一块主板是杰微的 AM2的,XP系统下关机后风扇还在转,显示器肯定是黑屏了的,最后我换成WIN 7 就好 了,楼主可以试试  如果还没有修好的话,修好了给我们分享下呗 可以吗》?谢谢

网友A:
我知道那些看都不看就回复的,估计他们压根不是进来讨论的,只是回复有分而已。。。。

网友:
系统不好也不关机。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的热心关注了,我等下去试试win7.

网友:
win7也试过了还是老样子。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关掉插座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那些看都不看就回复的,估计他们压根不是进来讨论的,只是回复有分而已。。。。

呵呵 不出奇  这种现象哪里都有的吧

网友:
先把IO干掉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