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Q45 MTQ45MK主板,开机卡logo,求达人指教

楼主(2015-08-19):
因为是新手,不能上传图片,我只能描述一下,
板子是朋友那里搜刮来的,具体情况是:开机时键盘灯会闪,但随即就会卡在联想的logo界面:
屏幕中间是联想的“lenovo” logo,左下角是两行英文:
System is starting....
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 press Enter
此时键盘任意按键无反应。
清cmos,换其他硬件均无效,拔掉内存上电可以有正常的报警音。南桥测量过,是正常的。
我曾怀疑是bios损坏,曾跟淘宝售卖同款主板的卖家咨询过,他很肯定的说不是bios的问题,他卖过上千片这个主板,这个问题也碰到的多得是,他知道问题出在哪,而且问题不大,如果是自用的话,可以不用更换配件,一分钟便可解决。但是死活不肯告诉我是哪里的问题。
我不是专业搞维修的,仅仅是平时喜欢折腾一些电子物件而已,我有焊台,风枪,及其他一些必要工具,掌握一些基本的维修技能,但不会分析电路....
恳请懂得主板维修的达人能够指点我一下,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没人进来吗?我自己顶一下吧,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查一下外设(声卡,网卡,usb,ps2,) ,裸板测试  把cmos电池摘掉

网友A(2016-03-11):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是刷bios可以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是刷bios可以解决吗?

看一下外设 USB口等

网友(2016-05-22):
同样的问题 没有解决

网友:
看看能进电脑bioss不

网友:
查一下 声卡,网卡,usb,ps2的排阻!,

网友:
系统开始....
打断正常的启动,按回车
先从主板、内存、显卡…等硬件着手!如无问题则可能与BIOS有关!

网友B(2016-08-05):
,,,,我的刷了BIOS确实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刷了BIOS确实是不行。。。

卡logo先把外设去掉,光驱,键盘鼠标,usb口看看有没有损坏,无线网卡等

网友(2017-02-17):
搞好了没有

网友:
卡logo先把外设去掉,光驱,键盘鼠标,usb口看看有没有损坏,无线网卡等

网友(2017-03-20):
硬盘数据线,电源线也会导致卡logo你换掉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