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 技嘉主板

楼主(2015-08-19):
我一上电过一两秒就关机了,待机,电池,跳线正常,接下来怎么办,请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这个情况估计是短路了吧

网友:
ATX插座3.3  5  12打阻。小4口打阻。场管G极是否对地。然后上电,加电瞬间测供电 时钟 复位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估计是短路了吧

没有短路啊。估计是IO

网友:
是不是自动保护了

网友:
不知道哦,我是怀疑IO

网友:
各个供电电感对地值是否正常?
各组供电正常吗?【上电,触发瞬间测电压】

网友:
正常哦,我是怀疑IO问题

网友:
掉电后不重启,按开关能再触发的话,就是主板保护,

网友:
是么,不触发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