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求DELL E2211Hb 显示器MCU和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5-08-19):
DELL E2211Hb 显示器U4: W25X20
TSUMU58NHJ-LF-3
屏:M215H3-LA1 RevC1

接机故障为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检查3.3V和5V电压正常无跳动,于是在论坛下载了资料刷机,刷机后第一次通电正常,接主机显示正常,测试了一下按键后关机。第二次试机时,接主机试机。开机亮了4分钟左右黑屏指示灯闪,黑屏按开关键无反应,过几秒后电源指示灯也灭了。拆开检查3.3V和5V电压正常。分别取下升压板和按键板故障不变。用示波器测试W25X20的2脚和5脚通电瞬间有波形,过几秒后波形就没了。测试晶振一直有正常的波形。现在已经换过W25X20和TSUMU58NHJ-LF-3故障还是没有改变。不知道那里问题了呢?各位帮忙出出主意。
还有一个问题,资料以前都是用809F在线刷,现在手里没有这个编程器。是把W25X20取下来用编程器刷的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问题解决了:3.3V转1.8V的1117-18坏了.用台机主板上的1117加两个电阻改出1.85的电压后机器正常.

网友:
问题解决,1117-18出问题了。开始以为1.5V是正常的。但是仔细看了一下是18.电压不对了。现在外接1.8V正常。手里没有1117-18,怕是只能用主板上的1117改了。

网友:
这个1.8V电压是驱动板二次转换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