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11S不开机

楼主(2015-08-19):
联想YOGA 11S拿过来不开机,迅速拆开,裸板点也不开机,于是取掉CMOS电池,能上电,并亮机。用开机就不能开,测量开关接口,发现没有开机键没有3V,主板上开机接口, 一个电压都没有,于是又取掉CMOS电池,让它自动上电,测量开机键上有3V了,但关不了机,装上CMOS电池后,再开机也开不了,测量主板上有3 ,5都有。EC是BGA封装的。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BIOS刷了。不行。已经遇到这是第二台了,同样问题。上回那一台没有修好。这应该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吧。NA-A191.哪位大哥修过,并修好了。请告诉小弟一声。在这时谢谢了。

网友:
没碰到过 希望有高手搞定

网友:
应该是EC坏了!查EC的外围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就换吧。

网友:
ec有问题   修过一台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下BGA的EC 不行就只能换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进水的哦,玛蛋没图纸,本来机子还能亮的,我一拆机不亮了。太J.B烫手了

网友:
EC换个试试

网友:
这BGA的EC容易坏,还带程序哦

网友:
EC BGA封装的  你刷刷程序的

网友:
这机器很恼火   没图纸  没点位   除了刷BIOS  就不知道该怎么动手了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今天也来了一台和楼主一样情况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