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5-08-19):
送修一V470铁壳坏,换后能亮进系统卡死,,CPU坏了。换新CPU一切正常。现在唯一搞不懂的是集显没有供电。还亮机?

网友:
正常啦·  我也修过集显没有供电的

网友:
这个机子板子修好了  发现CPU坏 再报第二次价  好麻烦 有的客户不相信

网友:
CPU也容易坏了

网友:
这机器有独显吧!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了没有

网友:
CPU有问题  可能

网友:
机器点亮了  正常吗

网友:
S300的机器也是这样

网友:
这个机靠近风扇那组MOS管最容易坏了,有的坏了还能亮机的。CPU坏的更多

网友:
现在全正常 。就想不通。没用还装上那元件有啥用。光键是没用的那个上管也坏了??????????

网友:
开启集显供电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
用独立的时候,集显无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驱动能打上?

网友:
铁壳坏了CPU多半也同时坏

网友(2015-09-26):
没集显咋个亮机?

网友:
这个集显供电没开启就不跑马的

网友:
你豁别个。。。这个机器 没有集显供电 根本就不亮的好不好 是你表笔没有测量好吧?你量的是不是一组CPU供电哦?左边3组供电 靠近风扇的2组是CPU供电 你是不是量到那边了?少一组CPU供电好像是可以亮 少了集显供电是不亮的 这个机器都不知道修了多少了··

网友:
我没集显供电不开机

网友:
我已经修过两台这样的问题了 CPU 都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