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0B风量不能调节了,请老师们讲讲原理,怎么自己修下

楼主(2015-08-19):
安泰信850B风量不能调节了,请老师们讲讲原理,怎么自己修下,谢谢!!!

网友A:
估计是调节器坏了,你现在风枪开最高 多少温度啊

网友:
维修工具自己就拆开看看呗!根据构造原理修吧!电脑都能修风枪更应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调节器坏了,你现在风枪开最高 多少温度啊

从最低到最高温度,风量都不能调

网友:
我的是温度300度以下不能调

网友:
温度应该没问题,我试了下,调高温度吹纸,可以吹燃

网友:
一样的风枪,我的也不能调了

网友:
找到了,控制风量的可控硅BTB04 600A击穿

网友:
不錯喔,自己的工具故障自己修,這樣比較像是專業的維修人員

网友(2015-10-13):
我的也不受控了,估计就是电位器坏了,反正能用我也不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