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 关机绿灯长亮,要取掉电池电源才能再次开机。已修复。

楼主(2015-08-19):
今天碰到一台华硕K43S REV2.2的机子,来时客户说开不了机,我一看,电源灯亮着的,当时还以为是通病来着。果断报价,客户同意后拆机,祼板通电,也。。。神马情况电流 上去了,这特么的还好客户没看见,不然以为他机子没问题呢。保险起见还是检测一下通病排阻,经检测排阻没有问题,好吧,客户是上帝。先在板上随便搞搞啦。然后跟客户费话一大堆(就是不想他起疑心,嘿嘿)。然后装测试,进系统完全没有问题,关机再试,也。玛蛋什么情况开关灯和电源灯怎么一直亮着的。长按开关也不能灭掉。。。好吧,故障原来在此,关机电关不完。跟上帝说机子还有一点小毛病,还需要再拆开来修修。再等等吧。。。。。。。。。。。继续拆机祼板点机再关机电流显示0.05,灯不灭,当时就在想这么小的电流应该不会是有二级电压没掉。操起487插了几下。果然二级电压都没有了。看来问题应该是出在EC和BIOS这一块了(先不去考虑PCH成本高)。刷BIOS,涛声依旧。测试了一下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机子能关机说明关机信号是发出来了的,其它二级电压也全掉下来了,就还有个EC没有重置了,不想去测试神马信号了,先把EC干了再说,节约时间。换掉EC后关机恢复正常。到此修复。我修机子就爱突个省心。换换更健康。不喜不要喷我哈。发出来只是希望以后有修友碰到类似问题可以突个方便。万一是同个地方出问题呢?大家说是吧?

网友:
不错 简单快捷

网友A:
呵呵最后你还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维修最悲伤就是这修好了,可是自己却不知道因为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最后你还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维修最悲伤就是这修好了,可是自己却不知道因为啥

有些事情做起来只需要结果,因为结果能给我带来饭吃。过程相当于知识的积累。不能一蹴而就的。平常心对待吧。。。

网友:
这个方法是挺好,换芯片,但是如果不好,那岂不是还要重新来过?

网友:
还是要找出故障所在,不赞同这么做,长此以往技术怎么能有提升。

网友:
三把斧先搞完,不行再慢慢查,学习楼主的思路

网友:
思路都没个

网友:
哈哈,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过维修速度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本是修好了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都这样比较省时间,不行再细查

网友:
并不是修每台机都需要思路的,能用十分钟搞定的事情你非要用一个小时去做的话我也无话可说,现在维修行业本就不好做。用最少的时间修最多的机器,赚更多的米米才是最重要的,不然你学维修做什么??????????

网友B:
你可以问一下论坛里的各位大神,他们是不是修什么机子都非得要挨着先去啃各种信号?我发这个贴是想让有碰到这个故障的修友可以试一下走走捷径而以,纯粹的经验,非技术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事情做起来只需要结果,因为结果能给我带来饭吃。过程相当于知识的积累。不能一蹴而就的。平常心对待 ...

呵呵呵,说这是真的。能吃饱饭就好。

网友:
都是这样的思路先简后详,我一般就加加热啊测测基本电压,BIOS,顺便去网上看有没有通病什么的。最后才去看跑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问一下论坛里的各位大神,他们是不是修什么机子都非得要挨着先去啃各种信号?我发这个贴是想让有碰 ...

那我错了  还是谢谢你跟大伙分享

网友:
还是谢谢你跟大家分享,以后也省的去测了。一般单位事情多,这种都是快修,直接手下小弟去干。好了就撞击测试,不好再来搞

网友:
不错,快捷,收钱,搞定

网友:
这就是 现场快修么~

网友:
这个方法是挺好

网友:
以前不是刷BIOS好吗

网友:
一看楼主的贴就是就知道实战经验丰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