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来灌水 认真的讨论下我这板子到底什么问题

楼主(2015-08-19):
情况是这样的 一个同行修的S400独立  8951P没修好给我修,他接手问题是开0.8跳1.0 电流 ,没出集显电压,没修好后还是一样的,我示波器测的前端,没有任何波形。看板子他换过南桥 BIOS 加焊过CPU, 为了排除疑虑 CPU我换了同型号的  南桥也换了 问题一模一样 ,一样在哪里呢,听我慢慢道来 。。。
   开机用内存测试卡测内存供电1.5  0.75  都有的 SMBUS  CLK DATA都有读内存动作 插上内存SMBUS跳三段 应该读到内存信息了,测内存时钟有大概的波形,测任意数据线都有波形在跳 跳几下就没有了 内存的复位也有了  测SVID发出过第二次波形 不间断的,不插内存没有第二次波形 这样看来应该是供电有问题,怪就怪在这里,我前面已经测过集前端无任何反映,也就是没有输出保护,应该问题还在芯片,芯片是95836   看饼哥的帖子拆18脚对地电阻 集显电杆有1.05V了  但是还是不显示 多次测试都一样 外界内接 测EDID都一个叼样 如果按照之前测到的发出的二次SVID是有效的话  哪怕就给集显电杆飞1.05的电压都应该能显示的,可是不行,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内存插上后 发出了二次SVID 为什么还不能出集显电压,  不插内存测SVID CLK有5组时钟信号跳过去然后没反映了  这是CPU出供电的波形,然后插上内存再测试,出了5组CLK波形  后面接着一长段波形 不间断的变化 这个应该是二次SVID了  波形图片明天我拍上传  ,哪位兄弟手上有此板的帮忙插上内存测下SVID 第二次发出的波形是什么样子 我这时间设10US 500MV我这看的很清楚,顺便帮忙测试下把独显电杆撬开 插内存测试会不会影响集显电压输出 谢谢

网友:
集显供电跑码过内存后才出来,先查CPU供电,内存SMBUS。

网友:
你就告诉我这些,没了,条件查了那啊

网友:
已经到内存了,前面:供电,时钟,复位 应该都有了,内存的复位都有了,仔细测内存模块的几组时钟,数据,地址,控制。。。。。。。都到这一步了,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

网友:
查下芯片的供电开启信号的